台达MS300系列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7-10-15):
MI1,MI2怎么设置才能实现正反转的功能?说明书上也找不到.默认的2.01和2.02是无功能

网友A:
MS300系列变频器多功能输入端是要看02-00参数的设置,默认参数就是MI1正转,MI2反转,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300系列变频器多功能输入端是要看02-00参数的设置,默认参数就是MI1正转,MI2反转,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谢谢。。。。。。。。。。。。

网友B(2017-11-14):
没用过啊。。。

网友C(2019-08-09):
image.png把这个参数设定了,就可以了,如果还没有搞定,可以继续留言。东莞市丰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谢谢楼主,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E:
MS300

变频器如何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