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编程

楼主(2017-10-16):
求助:用运动控制卡控制步进电机时,先运行动作A,再运行动作B,但是动作A执行需要一段时间,程序运行时动作A尚未结束就运行到动作B的代码去了,请问怎么解决?例如,我让步进电机先正转10圈(动作A,需要2秒),转完后再让电机反转2圈(动作B),实际编程时如果在程序里面编写:动作A--动作B,那行程序执行时动作A指令发出后,会直接执行动作B的指令,而不会等待动作A执行完(2秒)再执行动作B

网友A:
请行家帮一下!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加个延时

网友C:
市面上产品这么多,要说明一下品牌和型号。

网友D:
应当在A与B之间加个延时TIME就可以观察了

网友E:
在A与B之间还需要延时,才可以观察,具体的可参考论坛

网友F:
不要动不动就延时,有用吗!又不是在写单片机!调用绝对位置指令, 再对你发的脉冲进行计数,用计数的结果进行对比,,正确之后再执行B轴,,,,不要同时调用两个轴

网友G:
选用众为兴的运动控制卡,里面有例程,比较详细

网友H:
这个的话延时不是好办法,因为延时的话太浪费CPU了,你可以在执行A的时候调用定时器中断,在这个2S的时间里你还可以去干别的事,中断发生后执行B,本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