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地点的变压器供出的单相用电能否共用一条零线

楼主(2017-10-16):
两个不同地点的变压器供出的单相用电不能共用一条零线。
1、用一个变压器的火线和另一台变压器的零线搭配使用是不可以的,因为一台变压器有三组线圈,三个线圈的同尾端是连在一起的中心点(即零线),三组线圈的头即为三条火线,只有本组内的火线零线搭配使用才是同一个回路的电源,两台变压器不是同源也构不成回路,所以不可以搭配使用,这在安全用电方面也是被禁止使用的。
2、如变压器共零线(即2个变压器的零线通过线连接在一起)可以用,但不建议这样用,不安全。如不共零线则不能使用,变压器2次侧通过一次侧感应得电,不同的二次侧不能用。
3、两台变压器的零线的敷设在不同的地方,两个零线是靠大地连接起来的,每个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一般不超过4Ω,这样两个零线之间就会有4+4+大地的电阻,对传递电流不合适,电压得不到保障,也不安全。

网友A:
挺好,就是积分不够,怎么赚啊。16

网友B:
两个不同地点的变压器供出的单相用电不能共用一条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