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plc程序

楼主(2017-10-16):
求分享一个医院手术室净化空调控制柜的plc程序,厂家的都给加密了,读取不了,谢谢!plc坏了,想自己更换一下,可惜没有程序。

楼主:
另外,plc无故掉电,所有指示灯都灭了,过二三十秒后自动得电启动。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找厂家呢。。。。。。。。

网友B:
什么品牌的控制器啊?建议发到工控速派,找就近的工程师,看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C:
plc无故掉电,所有指示灯都灭了,过二三十秒后自动得电启动   有点像人为故障,这个设备款结清没有啊,结清了找厂家。要论坛帮你的话要将硬件的点位说明白,要不别人没法帮你。

网友D:
加密是怎么弄得,好高级啊

网友E:
这个估计得找厂家才能解决了。

网友F:
谁有啊,我也想要

网友G:
简单点方法就是找厂家来,麻烦点的方法就是找控制柜原理图,自己整理控制原理,然后自己编

网友H:
应该是厂家加了密,还有你想自己做你得说下控制流程呀,怎样的一个逻辑!?

网友I:
什么品牌PLC啊?可以售后维修一下

网友J:
这种情况建议找厂家,自己整理控制原理太麻烦了,还容易出错

网友K:
      如是厂家加了密那只能找厂家,还有你想自己做你得说下控制流程呀,现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逻辑!?有图片不? 什么 PLC ?

网友L:
保险的还是练习厂家

网友M:
设备使用到期,找厂家就好,现在很多公司都是这么干的,到期以后就出各种问题,把钱给了在重新下载进去就好了

网友M:
你也可以衡量一下,现在网上解密的很多,解密软件也有,你可以看看,网上下载的软件容易破坏程序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设备使用到期,找厂家就好,现在很多公司都是这么干的,到期以后就出各种问题,把钱给了在重新下载进去就好了

就是,太坑人了,

网友O:
PLC是什么品牌的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什么品牌的控制器啊?建议发到工控速派,找就近的工程师,...

网友Q:
都是人为设置的,估计是到期了 给钱重新下载就好了

网友R:
每个工厂程序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S:
我就是来看看,看看,就是来看看很牛叉很强悍!很牛叉很强悍!

网友T:
PLC是什么品牌的,型号是什么,还有其他什么东西?

网友U:
厂家加密也是怕乱动程序,找厂家给点钱就是了,

网友V:
是不是还有工程余款未结清呢?

有的话结清余款!!!

——————————

如果结清了,还有这问题,那这厂家也太恶劣了。是不是PLC电源故障呢?

网友W:
什么品牌的

网友X:
所有指示灯都灭,包括电源的吗?如果包括先查供电吧

网友Y:
赚积分而已,积分不够

网友Z(2017-11-15):
什么垃圾的厂家啊,服务做成这样,一般的密码都可以破解的,我也是做这种中央空的已经写了好多年程序的,不过我现在用合信的PLC了,之前用西门子的其实也是一样的,我这里也提供合信的PLC,还有国产的变频器,这些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8284471

网友AA:
什么品牌的控制器啊?建议发到工控速派,找就近的工程师

网友AB(2018-08-02):
这得找厂家的啊

网友AC:
呵呵   估计是人为的  正常运行一段时间   然后重启PLC    让你们老板赶紧付钱吧

网友AD(2020-05-25):
要是我在的话。。。。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