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法兰液位计的调零

楼主(2017-10-16):
请教下各路大神关于双法兰液位计的调零有什么标准??调零与零点迁移区别??能不能带具体数据帮助计算理解。。。。。。。。。。。。。膜拜各位大神

网友A:
所谓的调零就是使变送器在没有液位的时候输出4毫安,这就是调零。

没有液位不就是零点么,对是零点,只不过这个零点是设备的容器零点,而不是变送器的零点,因为此时变送器所测压力、差压并不就是零压力。

容器液位为零,而压力、差压不为零的现象是因为安装和不同制式原因造成的,这就是安装过程的系统误差。

如果压力、差压不为零的时候,其输出的电流大多数情况下不是4毫安,而是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受变送器压力设定范围的影响,如果压力、差压变送器设置的压力、差压范围为0——XXX,那么此时压力变送器输出就不是4毫安,但对于设备来说此时应该是4毫安的电流,这就是安装原引起的测量误差,这个误差一般情况下是一个定值,即系统误差,此时我们可以人为的消除,即零点迁移。

所谓的零点迁移,不是把压力变送器所测压力迁移末了,而是让变送器的输出电流对应的曲线进行了移动,如果设备零液位的时候,变送器所测压力、差压为负值,我们就叫负迁移,如果是正值就是正迁移,迁移的目的就是把4毫安对应的初始压力、差压值对应的设备液位为零。这个过程通常通过HART手操器来完成的,现在的压变基本上都支持HART协议,当然有的也可以通过面板按键来实现。

设定了零点迁移,为什么还要调零,是因为差压变的零飘造成的,电路板都有瘟飘的现象,及工作点的漂移,造成差压变输出4毫安对应的初始设定值发生变化,脱离了原有的曲线轨道,所有我们要认为的把其修正过来。

如果差压、压力变有零点迁移,此时要时设备零液位时输出4毫安,就要保证压变不受任何介质的压力影响,即初装时的初始受压状态,即为零点,此时可以进行调零操作。

换算公式很简单,没有任何介质时其差压变的受压情况即使零点迁移量,也就是零点。把此时的压力值输入到测量范围的下限即可。即差压变处于没投用的初始状态,注意此时如果有排污阀的要开启排污阀,没有排污阀的会产生一定的随机受压误差,没办法消除会造成测量不准确。

上限的设定,即容器全部充满液位的时候,此时压变的受压即为差压变的上限也即是满度,此时把这个压力值输入到上限设定即可。

通常状况下,我们能够轻松的达到零点的压力值,而无法实现满度的压力值,因为这受工艺生产或安全的限制,不可能让你仪表校个表,人家就要把容器装满不是,而且也很滑稽幼稚,所以大多数情况,这个满度需要人工计算。

满度即量程上限的压力值对于一个理科生或搞自动化的人员来说就像1+1=?一样的简单。没有任何难度可言,就是一个液体静压的计算公式:密度X高度X9.8即可,把这个压力值加到零点的压力值上即是范围上限的压力值。

就这么简单。

日常使用中常碰到的问题是,液体密度变化和设定的不准确造成的测量不准,即液体密度没搞准,所以测量不会准。

在就是零点不准,原因没有排污泄压阀,造成校准过程中压变仍然处于介质的受压状态,及时阀门关闭,由于膜盒法兰处没有通大气仍然处于受压状态,此时校零当然不准。

然后就是传到压力的取压管堵塞造成的双法兰成单法兰的故障问题,由于介质脏污膜盒法兰与阀门连接处的管线会出现介质集聚沉淀凝析造成脏污堵塞现象,如果管线较小脏污严重,那么就会造成介质无法与法兰膜盒接触而失去测压功能。

以上三个故障就是日常使用中常常碰到的,堵塞、零飘、密度,搞定这三个,就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调零就是使变送器在没有液位的时候输出4毫安,这就...

膜拜大神。。。真的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所谓的调零就是...

客气。

以上只是偶平常工作的一点小经验。

记得偶上班定岗考试就是这样的题目,当然麻烦一点,测量的是界位,而且主任还弄了个量程低于上部取压点的要求,实在是没必要的很。

理论的计算这双法兰还要算毛细管的硅油产生的静压差,实质在现场工作中根本不用算,现场设定双法兰的测量范围势必要送电,送电就能够实时的显示出此时所测的差压值,此时就是零点值么,何必在计算,而且计算也不一定就准,况且还有安装过程的附加误差,因此直接把变送器显示的差压值设定为下限就可以了么,何必多此一举的算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双法兰低压侧压力变化范围多大时,对液位测量无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不明白啥意思。

低压侧,测量液位那就是上部取压口

上部取压口压力变化,不会对测量有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用双法兰的原因,避免容器内上部的压力变化对测量影响,通过上部取压口来抵消容器气相压力对于液位的测量影响。

但如果容器内部的气相压力没变化,而上取压低压侧压力变化,此时对于测量肯定有影响,比如上部取压侧的取压管脏污堵塞的时候,测量界位时物料在法兰膜盒处结晶,冬季被测容器内含水如果伴热保温措施不好,在取压管处结冰等都会造成低压侧的压力波动——不是真实的容器内气相压力波动。那么这种波动就会造成被测液位波动,因为双法兰的高压侧压力并不波动,所以低压侧的压力导致差压波动,而引起液位波动,此时就是液位仪表出现故障。

在就是变送器安装位置的改变,对于测量没有任何影响,只要毛细管够长,你安装哪里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