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数据表通讯超时问题

楼主(2017-10-16):
设备数据表通讯超时1000怎么理解,设置成1020延时很长

网友A(2020-03-31):
超时时间,向设备发出请求指令,距数据返回之间的最大间隔,取值范围 100-60000 毫秒,根据不同设

备类型进行相应设置,原则是反应速度慢的设备设置较大超时时间

单位是毫秒,1000就是向设备发出请求后,设备在1秒后无应答就视为通讯失败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