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超高频震动刀切割机保护镜片有水,配套特域冷水机能改善吗?

楼主(2017-10-16):
为什么超高频震动刀切割机保护镜片有水,配套特域冷水机能改善吗?

网友A(2017-12-19):
是因为超高频震动刀切割机室温与冷却水温相差较大(10度左右)而产生冷凝水的,配套特域冷水机可选用智能温控模式,冷水机自动调节水温至合适的温度,通常比环境温度低2度,可避免冷凝水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