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1E控制两轴松下伺服

楼主(2017-10-16):
各位工控友人,小弟最近在使用CP1E控制器控制松下A5伺服做定位运动时遇到一点小问题,下面附件中有PLC的程序以及参数设置,新手可以共同学习下。

遇到的问题:该程序中,正常情况下,伺服是正常运转的,该正转正转,该反转反转,该回原点回原点。但是一旦出了问题,那么就无法解决,其实是找不到原因。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正常运转的过程中,指令中垂直伺服应该正转,但是伺服却反转,一直反转到极限位置也不停下来,继续反转到机械卡死状态。。。

   出现问题时,观察伺服指令脉冲以及伺服脉冲输出口都是正常的,这个时候通过程序中的逻辑手动控制伺服正转,其结果伺服反转,手动控制伺服反转,结果也是伺服反转。进行原点回归,也是会一直反转直到机械卡死(正常情况下原点回归中遇到极限会自动反转,可以看程序中PLC系统设置中的回原点设置)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我在伺服控制器中设置的参数有关,因为伺服控制器中的参数设置Pr0.06有0或者1选择。

PLC程序和伺服参数在附件中,供各位查看,PLC程序Pro,伺服参数Par。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望各位能够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2018-08-08):
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