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ZON智能相机—深圳协川图智能识别系统产品发布

楼主(2017-10-16):
设计特点:

l 基于 Intel Atom Z8300(1.44-1.83GHZ)四核处理器,支持36万至1000万像素,和GE、UB、SUB相机API 完全兼容,客户基于Windows平台开发的软件基本可以直接使用,缩短开发周期。

l Intel Atom Z8300 1.83GHZ 四核处理器比市面智能相机处理性能更强,2G内存、32G 磁盘满足一般使用更具性价比,可以选配4G内存、64G磁盘。

l 2路USB2.0输入,可以外接键盘鼠标、加密狗等,可以外接本公司的UB系列相机,支持多相机使用。

l 1路 HDMI输出,支持输出1920X1080分辨率。

l 支持1路100M 网络,可以扩展网络远程通讯。

l 提供1路光耦隔离外触发输入、1路光耦隔离闪光灯输出,支持3路光耦隔离输出、2路光耦隔离输入可编程IO。

l WDM驱动、Directshow、TWAIN、Halcon、OCX、Labview组件

l SDK包,包含VC/C++,C++builder,VB6,VB.NET,Delphi,C#开发例程

l 12V 1A电源输入,整机最大功耗12W

l 尺寸105mm×64mm×35mm

l 重量≈330g

应用领域

n工业自动化、航天航空、机器人、医疗生物、物流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64bit

2.1软件触发

在SDK中,有专门的接口用于产生软件触发信号,还可以设置一次触发的帧数,

2 .2 硬件触发

相机上有航空头连接器,用于连接外部开关和闪光灯,典型的外触发应用如下图所示:

外触发输入端标号为TRIG+和TRIG-(对应的线颜色请查找线序定义表),相机内部采用光耦隔离,能识别上升沿,下降沿,双边沿,高电平,低电平这几种信号,这几种信号产生方法如下:

一个上升沿:当TRIG+和TRIG-两端电压由0V变为5~24V,变化一次;

一个下降沿:当TRIG+和TRIG-两端电压由5~24V变为0V,变化一次;

一个双边沿:一个上升沿加一个下降沿;

高电平:TRIG+和TRIG-两端电压持续保持5~24V;

低电平:TRIG+和TRIG-两端电压持续保持0V;

4 闪光灯同步模式

4 .1 自动

自动模式下,闪光灯与曝光同步,当sensor开始曝光时,闪光灯亮,当sensor结束曝光时,闪光灯关断,默认情况下使用该模式。

4 .2 半自动

半自动模式下,闪光灯的时序完全由软件编程控制,它需要设置延时和宽度,当外部信号产生时,闪光灯信号开始输出一个周期,时序如下图(假设触发和闪光灯输出都为高有效):

Td为延时,Tw为脉冲宽度。

5 触发及GPIO原理与接线

5 .1 原理示意图

硬件上,输入输出全部采用光耦隔离,输入端电压为5~24V;输出为开漏,最大电流不得超过50mA

原理图如下:

注意:双端型输入,可以接NPN型PNP型开关,端型输出可以驱动共阳和共阴负载;而单端型输入只能接PNP型开关,单端型输出只能驱动共阳极负载单端型的公共端只能接电源负极

6 外触发线序定义

十二芯航空头线序定义(ITA系列)

网友A:
国产视觉支持,国外视觉说明书都是英文的,看着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