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电机通过某种方式度电子尺

楼主(2017-10-16):
什么品牌伺服器电机可以读光学电子尺或者通过其它程序转化可以读电子尺

网友A:
什么电子尺?是电阻尺还是光栅尺?电阻尺恐怕够呛,光栅尺就问题不大了。只要你不是买日本人(或者仿日本人)的成套伺服,所有的通用驱动器都支持读光栅信号。即使是日本人的伺服,有的支持双闭环或者叫全闭环功能,除了标准的电机编码器反馈以外还可以外接一路光栅信号。有的伺服支持带通用电机(一般是对直线电机),也可以接光栅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