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翻转后需要在后面留多少距离

楼主(2017-10-16):
就是中频炉熔炼好后,需要把中频炉翻转倒铁水,请问翻转过程中,后面应该留多少距离才不会在炉子翻转的时候炉体撞到后面?这个距离怎么算,最好详细点,有公式,谢谢大神解惑

网友A:
明明是个几何运动路径问题,搞设计,人家听你的。做现场工程,那就看实际空间结构吧。

网友B:
你炉子的高度不就是你所需要的长度吗?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可以使用画圈 CAD 模拟一下,然后再预留一些空间

网友D:
说不定说明书上有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可以使用画圈 CAD 模拟一下,然后...

网友F:
预留距离大于倾倒半径即可。

网友G:
中频炉容量有大有小,常见小的有0.5吨0.75,大的8吨。直径也不同。除了直径外还有水冷电缆占位置。就2吨中频炉来说实际离墙3M.

网友(2018-04-09):
大于翻转轴到炉底的最大距离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