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设置问题

楼主(2017-10-16):
本人有一台富士变频器,F03设置为100,F18设置为5,C32为35,C37为35,频率来源为外部端子,电位器控制频率,其余都为默认设置,最低频率却变成了10HZ,最高频率变成了40HZ,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F03是最高频率,也就是频率的最大值;

这个不代表你的频率可以达到F03;

实际运转频率的上限是F15,下限是F16;

如果你想要的频率范围是5~100Hz的话,你可以设定F03=100,F15=100,F16=5,F18=5

外部端子输入,F01频率设定,也需要设定,根据你接的端子,对应设定即可,其他的可以直接默认值,应该就对了!

网友B(2020-04-08):
首先楼主需要明确自己的要求,如果是外部电位器给定,频率范围5-100HZ的话,那么F01=1,F03=100,F15=100,F16=5,如果信号没有干扰,F18可不设,默认值就好。你其他C参数都不用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