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求助帮忙

楼主(2017-10-16):
台达DOP-B03触摸屏怎么可以控制台达伺服ASD-A2的位移量,伺服还连接了一个GK38-800的旋转编码器

网友A:
你要加一个PLC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才能运转的,触摸屏只能设定数据和显示数据,除非你采用带PLC一体的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加一个PLC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才能运转的...

伺服电机的脉冲是触摸屏设定的,但是加了一个单独的编码器GK38-300,接到CN1接口那里,请问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都是配套供应的,编码器是根据你给的脉冲计数用的,所以伺服电机能够精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