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7-10-16):
求教松下plc问题

  1. 在松下plc中有没有类似于欧姆龙的读取当前脉冲数的指令?

  2. 脉冲经过值怎理解

  3. 下图中的TMY 1 K10在R10接通后是怎么工作的类似于下下图中欧姆龙的定时器吗?

求教!!!!!

网友A:
以下為例,簡言之

  1. 當R0為on時要過2秒Y1才會為on

  2. Y2為on是待T0經過2秒才能為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為例,簡言之當R0為on時要過2秒Y1才會為onY...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tmx 0,K20 在程序中 也相当于T0的的作用

另外两个问题能指教下不

网友B:
上面的梯形图也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编写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梯形图也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编写效果一样。

明白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