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充电器12Ah和20A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0-17):
这样说对么:

提问:今天店里给我配了个48V12Ah,我也不知道原先用的48V什么的,能用么?

回答:48V  20Ah电池的配套充电器最大输出电流2.5A左右、转折电流约0.5A;
48V 12Ah电池的配套充电器最大输出电流1.8A左右、转折电流约0.3A;
48V/12Ah充电器给48V/20Ah电池充电,充电时间会变长,电池缺水或充电器参数不合适容易把电池充爆、
48V/20Ah充电器给48V/12Ah电池充电,速度较快,转折电流偏大,充电不足,影响寿命;
当然这些影响都是不知不觉的。

楼主:
U(电压)=Z(电阻)XI(电流) ;  I=U/Z;由于不同的电池组内阻是不同的,例如20AH的内阻Z=48/20=2.4欧姆‘
12AH的内阻Z=48/12=4欧姆,因此在同样的48V电压时,两组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分别是20A(20AH的)和12A(12AH的)但是,锂电池的充电电流不要超过1C(电池AH数的10分之一)最大也不能超过2C,上述20AH得不超过4A最好是2A;12AH得不超过2.4a,最好是1,2a。充电器48V20a的可以用,但是长期用不好,电流太大最好是1.2a。

网友A:
电动车48V充电器分锂电充电器,铅酸充电器。锂电最大充电电流不超2A,电压54V。铅酸最大充电电流不超3A,电压57V。同样60V充电器充电电流也是限定在锂电2A,铅酸3A。限流保护做于充电器内。小电流充电对于电池来说损伤少充电足。如果用了锂电充电器给铅酸电池充电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充电时间长了,其他都是有好处的。而铅酸充电器给锂电电池充电优点只有一个时间短了,其他全部是坏处,第一电池发热,损伤严重寿命缩短,第二储电量充不足里程缩短。

我家在用的三辆电动车都是用的原配充电器。锂电山地助力自行车240W48V10AH工作日每天30公里每天骑完充电,一年了最长助力踩踏60公里还有两格。铅酸500W60V20AH电动车工作日每天26公里骑完充电三年还能35公里两格。铅酸500W48V12AH工作日三年前18公里现在每天8公里已经5年了骑完充电。

电动车最好不要高速行驶电池损伤蛮大的,速度最好保持巡航在20-30公里之内,高了低了都不好!

网友B:
电流越大充电越快,还有就是电瓶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