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内部工作结构原理

楼主(2017-10-17):
电容器利用的是表面效应,有两块电极板

1:假设一块上面带正电荷,那么另一面就会带相应的正电荷,这样就在两块极板之间行成了电场,电场的电势差就是电压。

2:假设电极上加了电压,电子开始沿着电场方向运动,就形成了电流,而电场强度是从零开始加大,随着电场的加大,逐渐和外部电压的电场平恒,电流就逐渐减小到零,电压就逐渐加大到外部电压。这样就使储能。

3:若电容两端的电压是直流,那么内部电场位置不变,与外部电压形成的电场平衡,就没有电流,所以相当于开路,所以隔直

4:当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时,内部电场为了与外部电场平衡,又开始让电子运动,所以又有电流,所以通交。但是因为电流变化超前于电场的变化,所以表现出来是电流相位超前于电压相位

电路中要想产生电流,就必需要有电位差的存在,电位差驱动了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了电流。所以在一根导线的两端如果有电位差的存在就必然产生电流。当断开电路后,在电路断开的两端存在着电压但是由于电路不通,电路中的电荷无法从高电位移动到低电位,因此不能形成电流。但是如果说只有在闭合的回路中才能产生电流这句话就有点不准确了。我们知道电荷的移动形成了电流,但是电位差是驱使电荷移动的原因,因此电路中只要存在着电压差就会形成电流。可能你会比较奇怪,把电路断开,并没有电流的存在呀?电容就是这样,从电容的结构可以看出,电容两个电极是开路的,而且绝缘电阻越大越好。那为什么电容还能通过电流呢?其实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当我们把电源连接在一个接有电容的电路中后,开关断开时电路中没有电流,开关闭合后电路中存在电流,串联在电路中的电灯点亮了。那么你有没有想到当我们把电源接在电路上之前,电容极板与电源之间有没有电位差哪?电源上带有两种不同的电量极性,导线各处电位相等,当这个外界的带有不同电量极性的电源连接在这个电路中(电路开关断开时)的那一瞬间,与正极相连的极板比正极的电位低,电流就产生了,与负极连接的极板同理,极板中的自由电子受到正极高电位的吸引跑向了正极,形成电流,使得极板失去了电子,而呈现出高电位。随着电子的移动这块极板的点位越来越高,直到与正极点位相等后,电子停止移动,电流消失。与此同时,与负极相连的那块极板由于比负极点位高(因为负极聚集了很多的电子,呈现负电位),所以都跑向了这块极板,使得这块极板点位愈来愈低,直到与负极持平。由此可以判断电路中存在了电流,只是这个电流的出现太快,也消失的太快(是真的,电流的速度是很快的哦!),又因为电路断开所以电灯中并没有电荷的移动,所以我们会认为电路中没有电流。当电路中的开关闭合后电路中电子移动方向相同,而且数量相等,形成了电子流,也就是电流。

电容器,电容器结构

电容器利用的是表面效应,有两块电极板,就在两块极板之间行成了电场,电场的电势差就是电压,电压就逐渐加大到外部电压,这样就使储能,为电流变化超前于电场的变化,所以表现出来是电流相位超前于电压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