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DBF200导热油用波纹管密封截止阀

楼主(2017-10-17):
瓦特DBF200导热油用波纹管密封截止阀

导热油是英文名称为Heat transfer oil,用于间接传递热量的一类热稳定性较好的专用油品。导热油可以在更宽的温度范围内满足不同温度加热、冷却的工艺需求,或在同一个系统中用同一种导热油同时实现高温加热和低温冷却的工艺要求。即可以降低系统和操作的复杂性,导热油加热系统在化纤、材料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在几乎常压的条件下,可以获得很高的操作温度。即可以大大降低高温加热系统的操作压力和安全要求,提高了系统和设备的可靠性; 导热油加热系统省略了水处理系统和设备,提高了系统热效率,减少了设备和管线的维护工作量。即可以减少加热系统的初投资和操作费用 。

导热油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加热系统的局部过热,易发生热裂解反应,生成易挥发及较低闪点的低聚物,低聚物间发生聚合反应生成不熔不溶的高聚物,不仅阻碍油品的流动,降低形同的热传导效率,同时会造成管道局部过热变形炸裂的可能。

导热油与溶解其中的空气及热载体系统填装是残留的空气在受热情况下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有机酸及胶质物粘附输油管,不仅影响传热介质的使用寿命,堵塞管路,同时易造成管路的酸性腐蚀,增加系统运行泄漏的风险。导热油系统和电器控制系统中导热油输送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阀门。

导热油加热系统发生事故类别包括,保温层着火,膨胀罐排气口及保温层着火,导热油系统操作区域火灾,导热油储罐的着火和爆炸,导热油换热器或反应器(釜)着火和爆炸,炉膛爆炸。可见许多的导热油加热系统常见的事故都和泄露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热油系统中的标准技术和设计规范阀门要求包括:在最高处应设有排气阀,最低处设有排污阀。热油系统管线处设备接口、仪表接口或阀门等处必须采用法兰连接外,其余接口均采用焊接连接。采用法兰连接处,法兰应是集槽面,且公称压力不低于1.6MPa,对于大于300度的导热油,法兰公称压力不低于2.5MPa。法兰选用对焊形式,而不用平焊形式的法兰。热油系统的法兰垫片不允许使用石棉橡胶板,应选用金属缠绕垫或膨胀石墨复合垫。热油系统应设有安全阀,安全阀选用波纹管密封安全阀。

热油系统的阀门材质不得选用铸铁或有色金属。考虑到其低压、高温和渗透性特别强的特性,按照标准技术设计规范,热油管道的切断阀应该使用波纹管密封截止阀,调节阀应使用波纹管密封套筒调节阀,安全阀使用全启式波纹管密封安全阀
   由于导热油的氧化稳定性的特点,热油阀门的泄露不仅会造成保温层的燃烧或设备的燃烧和爆炸还会致使导热油与溶解其中的空气在受热情况下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有机酸腐蚀阀内件。所以热油阀门不仅要做到无内漏,更要做到无外漏。

一般填料截止阀的填料由石墨加工成型,若石墨的纯度不够时,其耐油性能变得很差,当导热油浸到石墨填料时,石墨中的部分杂质很容易被导热油溶解,导致石墨粉状化,无法使石墨填料达到密封效果,这就是造成填料阀经常性外露的主要原因。

波纹管密封阻止了热油和石墨的直接接触,很好的解决石墨填料被溶解导致热油从阀杆处泄露的问题。

因为导热油的渗透性很强(大约是蒸汽的50倍),若选用填料密封,都非常容易外漏,导致热油浪费,弄脏设备和地面,而波纹管结构可以完全零泄漏,而且没有易损件。

导热油与溶解其中的空气及热载体系统填装是残留的空气在受热情况下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有机酸及胶质物粘附输油管,造成管路的酸性腐蚀,增加系统运行泄漏的风险。所以阀内部零件材质全部为不锈钢,可耐425高温、耐腐蚀。开关也特别轻松。

从总体寿命上,一般波纹管密封阀门使用寿命优于其他阀门。导热油在冷态时粘度很大,流阻较大,阀芯采用快开型,启动时可以提高流速,很好的克服流阻。因此,为了保证生产的稳定,也为了降低实际运行成本,导热油系统应该选用快开阀芯的波纹管密封截止阀,不能选用填料密封的截止阀或通用阀门,我公司的波纹密封截止阀与其他波纹管密封截止阀相比还具有以下优点。

由于流体介质的腐蚀、冲刷或者磨损,都会对波纹管造成不同的影响,缩短其使用寿命,甚至造成破坏, ,所以,DBF系列将波纹管封装在阀盖内,下部与导向环焊接在一起。导向环将大部分介质与波纹管隔开,避免了长期直接冲刷或腐蚀;并且,由于导向环只在阀盖腔内做上下升降,无侧向位移,有效防止了阀瓣在开启、关闭状态的瞬间高流速对阀杆的冲击以及造成的偏移.

与蒸汽阀门不同,瓦特导热油用波纹管密封截止阀设有导向环,导向环将大部分介质与波纹管隔开,避免了长期直接冲刷或腐蚀。
    DBF系列波纹管密封截止阀的阀芯为旋转式,阀芯和阀杆是活动连接,阀芯可以以阀杆为轴线转动。并且活动连接保证了在介质冲刷的情况下,阀杆不受冲击;避免在波纹管伸缩运动的过程中产生扭矩,损坏波纹管。

紧急压盖用作波纹管密封失效, 流体沿阀杆渗漏到填料处时的紧急密封手段,可防止进一步可能的泄漏同时也防止了环境中的水分、空气等进入阀内腐蚀波纹管的可能。这DBF系列波纹管密封截止阀绝对可靠密封设计理念的具体体现。

热油系统在中低压下运行,阀门压降过大会造成管道流租,影响工艺设备换热效率,DBF波纹管密封截止阀采用圆形腔体和流线型的设计,压降小于其他类型的截止阀,流线型设计使阀门有自排净系统,性能优于其他类型截止阀。

以上可以看出,瓦特DBF200系列波纹管密封截止阀使用寿命长,密封可靠。设计寿命为可靠操作 50000 次。非常适合用于热油系统管道输送的切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