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断路器老跳闸原因

楼主(2017-10-17):
断路器跳闸, 无外乎以下五种原因,结合实际情况判断,即可了解、发现、解决故障。注意:在检修电路时,一定要保证上一级断路器处于断开状态。

原因一:过载

过载保护,是断路器的一项基本功能,任何断路器,都有这项功能。

过载保护,指的是电路中的电流,超过了断路器预定的数值。比如,断路器预定值为16A,而电路中的实际电流为17A,此时,断路器就会自动跳闸。
这个16A是怎么选出来的呢?这是根据插座、电线、用电器等断路器保护对象的能承受最大电流决定的。
未加附件的断路器,几乎可以确定是电路过载;添加的附件的断路器,要观察附件是否有变化,如果附件无变化,则也是由于电路过载。
电路过载的原因,是电路中同时使用的用电器总功率过大。此时, 只要将大功率用电器移除电路,或减少用电器数量,再合闸即可。

原因二:短路

广义来讲,短路属于过载的一种极端现象。
短路是指零火线,未经过用电器,直接接触到了一起。此时,会产生巨大电流(无穷大),这种电流,不仅能够瞬间烧毁用电器,电死电伤用户也是分分钟的事。
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保持断路器断开状态,直至故障被解决。
那么,怎么能确定是这种问题呢?如果出现电器插头被烧黑,插座被烧黑或有火花冒出,或拔下所有插头后,断路器依然跳闸,则可以断定电路中存在短路故障。

原因三:漏电

此时要说到断路器最常用的一种附件——漏电保护器。这个附件,具有漏电保护功能, 即当电路中出现漏电现象时,断路器就会自动跳闸。
加了附件的断路器,会同时拥有断路器本身的功能和附件的功能呢。那么,怎么判断断路器是由于过载跳闸的还是由于漏电跳闸的呢?
此时就要看附件的状态。最常见的一种附件, 附件上有一个“复位按钮”,按钮旁边有文字标注。这个按钮,在正常情况下,与断路器外壳处于同一平面,但是一旦电路中发生漏电,这个按钮就会突出。而且,直接合闸是合不动的,只有按下这个按钮,才能再合闸。
如果跳闸后产生了这种情况,则证明是由于电路中存在漏电故障,否则,则要考虑其它故障。

原因四:欠压

除了常见的漏电保护器附件以外, 还有一种附件,叫做“欠电压脱扣器”,顾名思义,就是当电压过低时,自动跳闸。
这个附件,一般安装于电压不稳定的地方,是防止电器在低电压条件下超负荷运行,以免烧毁电器的。但是用这个东西有个烦恼, 就是一停电就跳闸。
在欠电压脱扣器附件上,会有一个和漏电保护器一样的复位按钮,当跳闸后该按钮突出, 则证明电路中存在欠压故障。
此时,只要等待电压稳定后,直接合闸即可。

原因五:过压

除了欠压脱扣器,还有一种叫做“过欠电压脱扣器”,多了一种功能,即电压过高时,断路器依然跳闸。
过欠电压脱扣器跳闸后,同样会有复位按钮。但是,此时无法看出,是由于电压过高跳闸还是电压过低跳闸,但可以肯定是由于电压不稳定。
此时,同样是等待电压稳定后,直接合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