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管系统的压力测量工具消防通风管道

楼主(2017-10-17):
风管管路的压力测量工具,主要由以下几种:

  一、U形管液拄压力计

  U形管波柱压力计又称U形压力计,它的结构比较简单。它是用一根固定在底板上的弯成U形的玻璃管所构成。二玻璃管的顶端均开口,玻璃管内装有根据测压范围选取的指示液体,玻璃管内径均匀,通常为5毫米。底板上设有刻度标尺,用于读取玻璃管中指示液所处的位置。为了读数方便,标尺的零点通常置于中间,分别读取U形管二侧指示液所在的刻度,相加后即可得到二侧液柱的高度差。

  使用时,U形玻璃管应垂直放置,两管中指示液体置于刻度零点。若需测量管道中某点的表压时,只需将U形管的一端用软管与测压点处的测压管相接,另一端由于与大气相通,所以读取的两侧液柱差Δh即为管道内相对于大气压力的表压值.如指示液为水,测得的高度以毫米计,则所示压力单位即为常用的毫米水柱,如指示液为其它液体,则tr应根据指示液的ρ值,由H=ρgh计算。

  若要测量气流流经一段等直径管道时的压降,只需将U形管的二端分别与该段管道两端的测压口相连,U形管两侧的液拄差即为两个测压点之间的压力差。

  若和毕托管配合使用,将U形管的一端与毕托管的任一测压口相连,另一端与大气相通则可分别测得静压和全压值,井可据此算得气流速度。

  U形压力计的测压范围很广,但其误差较大,可达±0.5毫米水拄左右,用它测量小于15-20毫米水拄的压力时往往不够准确。

  二、单管压力计

  单管压力计又称杯拄压力计。压力有一盛放指示液的杯形容器,容器一侧与直长细玻璃管相通。使用时,如测量正压可用软管将容器顶端小管与测压口相连.如测得的是负压,别使直长玻璃管与测压口相连,另一端则通大气.当容器内的液体表面受到压力时,玻璃管内的液柱上升,上升高度h可从玻璃管旁边的刻度板上读出.由于容器截面Al远远大于玻璃管的截面A2,故可忽略容器液面下降h1的影响,认为玻璃管内指示液的高度h2≈h,即为测压点处的压力P。由于压力计的另一端敞开于大气中,所以测得的压力为相对于大气压的表压值。单管压力计的特点是只需要读取玻璃管中的高度,因而使用方便。

  三、斜管压力计

  斜管压力计又称倾斜微压计。是一种用以测量较小压差,精度较高的测压仪器,结构如上图所示。其工作原理与单管压力计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其柱形破璃管的角度可以调节,测量正压时,测压点与杯形容器顶端开口连接;测量负压时,测压点则与斜管相连.另一端通大气。倾斜玻璃管内的液面可由玻璃管旁的标尺读出。

  四、毕托管

  毕托管是一种感受和传导气流压力的仪器。它由两根管子套装在一起组成,端部弯成90○。测压时通过头部A中间的细管感受气流的全压,由尾部细管C引出,在毕托管头部D处的外管壁上,沿圆周均匀地开有4~8个小孔用以感受静压,由尾部细管B引出。使用时,将尾部的两根细管通过软管接在U形压力计或微形压力计的接口上,即可测得动压值;压力计仅与B管道相接则可测得全压力。需要注意,测量时毕托管头部管段的方向必须与气流方向平行,如果偏斜角达到10○时,测得的结果将有3%以上的误差。

  由于测量风速时需将毕托管插入气流,这样将对气流的正常流动产生干扰从而影响测量精度。根据能量方程转换原理,其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气流流经头部时,局部地区速度增大导致静压下降;另一方面是垂直气流方向的杆部使该处气流撞击杆部而停滞,速度下降而导致静压增加。由于这种影响随着离头部顶端距离的增加互为消长,因此合理选择毕托管静压感受孔的位置。可使这两种干扰互相抵消。对于图示的毕托管,在距离顶端约4倍于毕托管直径处开设静压感受孔,即能达到上述要求。毕托管的外形有很多种,如有锥形头、圆形头、椭圆杆、圆形杆等它们的静压孔开设位置各不相同,但原理相同。

  测量风压时仪器的连接方法

  前已述及,毕托管和测压计配合可分别测得静压、全压和动压。测量时的连接方法如图所示。需要注意的是,毕托管应放置在气流流动达到稳定的地区,即远离弯头、三通、阀门等管件的直长风管部分,以避免涡流对测量精度所带来的影响。根据测得的动压值,由H动=1/2ρv2则可算得气流的速度值。显然,这是毕托管头部所在位置的速度。已经知道,流体在管道内流动时,沿截面存在着速度分布。在同一截面上的速度实际上是不均匀的。为了得到管道内的平均速度U,目前,常用方法是测量管中心的最大流速Umax,计算出Remax=DρUmax/μ值,然后由表达式U/Umax与Remax关系的图表查得U/Umax值,据此即可算得平均速度,乘以截面积则得流量。

以上信息由合肥通风管道厂提供,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