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DBF200波纹管密封截止阀在分汽缸上的应用

楼主(2017-10-17):
瓦特DBF200波纹管密封截止阀在分汽缸上的应用

对于蒸汽系统而言,分汽缸是蒸汽分配系统的源头。分汽缸安装的截止阀对后端整个蒸汽系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用户对分汽缸上截止阀的认识往往是不足的,因而其需求往往也是不明确的;很多时候,在采购及安装阶段常不能认识到其重要性,只有具体的操作和使用时才深有体会,这是因为管理及采购人员并不了解其应用。那么,在分汽缸上应用的截止阀具有哪些特点呢?

1、工作压力较高。在蒸汽系统最前端,压力最高。

2、压差大。全压差关断。

3、口径较大。安装在总管上。

4、能紧密关断。控制着蒸汽的通断。

5、能手动粗略控制和分配流量。一是,能缓慢起机;二是,保证在不利情况下,满足关键用汽点首先用汽的需求。

6、操作频繁。特别的,对于部分或全部间歇性运行的系统,经常开关。

7、维护成本高。由于在蒸汽分配的源头,一旦停汽,影响整个下游系统的运行。另,压差大,口径大,给维护带来一定困难。

8、阀门较多,需专门保温。

根据截止阀的应用特点,对截止阀的性能要求分析如下:

对于一般的截止阀,由于阀杆密封需要压紧盘根填料,使得阀杆摩擦力很大,有时操作人员都需要使用人力扳手才能操作。这样带来了诸多问题:

F扳手操作,用力不均匀,用力难以控制,阀杆受剪切力或扭力作用易出现变形、断裂,由于阀杆受力不均以及所导致的阀杆微量变型也导致填料快速磨损,阀杆密封的盘根填料会在使用过程中的老化,从而导致阀门外漏。

使用F扳手操作,易用力过度,关闭过紧,容易导致部件受损,影响阀门正常工作;而相反,用力不足,阀门关闭不够,导致内漏,长时间内漏导致阀芯抽丝,永久性无法关闭,造成能源浪费。

使用瓦特DBF200波纹管密封取代填料密封可以非常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瓦特DBF200波纹管密封的特点:

不存在填料磨损的问题,波纹管焊接在阀杆上,完全消除阀杆处的泄漏。

由于波纹管随着阀门的动作而伸缩,要求波纹管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和强度。所以,对波纹管的材质要求高,使用含钛430316L不锈钢。为了保证波纹管的强度和柔韧度,使用双波纹管。

对于大口径阀门使用平衡阀芯,使用平衡阀芯相当于在阀门内部加了一个小旁通。先让少量的蒸汽通过到达下游,减小阀门开启的压差,此时,只要使用手轮,就可以轻松的开启阀门。而无需使用F扳手。

从锅炉出来的蒸汽或热网饱和蒸汽,不可避免携带一定水分,其干度一般在90~95%。蒸汽带水,易对阀门流通面造成冲蚀。对于分汽缸上的截止阀亦然。为了保护阀门密封面,当阀门开启时,其密封面应已脱离主流道,免受汽水的冲蚀而造成密封损坏。DBF200截止阀的调节阀芯具有此特点,可以确保更长时间的使用寿命。

在分汽缸上应用的截止阀决定下游整个蒸汽系统的启闭。尤其是当系统起机时,要求该截止阀能缓慢开启。原因主要有二。

1,防止大量蒸汽瞬间进入管路,使冷凝水不能及时排出,形成水锤造成严重危害。

2,防止管道热应力。当开启过快时,管道的连接处、膨胀节处易出现破裂,久而久之出现蒸汽的跑冒滴漏现象,浪费能源,严重时,出现裂管现象。

所以,要求系统应具有缓慢起机的功能。

分汽缸上的截止阀使用带有平衡阀芯的结构,在开启时,先把少量蒸汽通入下游,起到非常好的暖管作用,这对整个蒸汽系统和蒸汽设备的使用至关重要。

在蒸汽系统中,常见的方法是在主截止阀旁安装一个15mm的蒸汽截止阀,作为启动阀门。在启动时,先开启小阀门。分汽缸上截止阀数量多,都安装旁通的话,增加了空间要求,同时也给操作带来不便。

另,由于各个不同的用汽点对蒸汽的需求不同。当在供汽不足时,应先满足关键用汽点的需求。由此,应可对截止阀的手动进行调节,实现蒸汽流量分配。所以截止阀阀芯设计应具有粗略调节的功能。

DBF200应用于简单控制时,阀门长时间处于不完全开启状态,蒸汽的流动将呈现不稳定脉动流,蒸汽的脉动流动将引起波纹管的抖动,所以要求波纹管须具有一定的韧性而不致被破坏,需使用含钛430316L不锈钢等柔韧度较好的材质。此外,DBF截止阀设计中阀杆和阀芯的连接非刚性连接,其活动阀芯设计可吸收脉动流时的振动,而不把振动传递给波纹管,进一步保护波纹管。

对于间歇性运行的系统,分汽缸截止阀经常开关。若采用填料密封,由于摩擦,填料容易磨损,造成外漏。不仅浪费能源,同时也给操作带来安全问题。由于操作不便,易出现关断不严,造成抽丝现象,造成密封面损坏,由此带来阀门内漏,能源浪费。

所以,分汽缸上的截止阀建议使用波纹管密封,而非填料密封。方便操作人员的便利操作。

一旦分汽缸上的截止阀需停止使用,锅炉或对应管路系统就要停汽,影响重大;

1)若采用填料密封,由于填料磨损,需经常更换;

2)口径大,重量重。给维护造成困难。需专门的吊装设备;

3)进行维修时,一般选择在系统停机或对生产影响最小的时候,一般是非工作时间,给维修部门带来不便。

所以,建议分气缸上使用的截止阀使用波纹管密封,并且,具有免维护尽可能的少维护的特点,阀门坚固寿命长,减少维护量。

所以,阀门具有满足中国国家认可的压力检验证书;并且,每个阀门都应进行出厂必验,100%无泄漏。

分器缸上截止阀内蒸汽温度高、截止阀口径大(散热面积大)需要专门的配套保温模板。要求不仅有效地绝热,使表面温度接近环境温度,保护员工、节约能源(一个DN150不保温的截止阀一年的散热是6.48吨蒸汽);还要求保温和阀体高度配套,避免湿气和水渍的侵入,影响保温效果;同时保温结构简单,方便拆装。所以截止阀应该有专配的马甲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