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抗干扰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7-10-17):
可以把伺服驱动器单独放在一个柜子里,把与伺服驱动器有关的地线都悬浮,包括不要把伺服驱动器直接安装在铁板上。其他的测量系统可靠接地,这样可能要好一点。

干扰应该分类为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等几种(从干扰介质上

分)。解决办法也应该从干扰源分析,来着手解决。应该为辐射干扰情况多些;上面加超导磁环在驱动输出端就是个好的办法,另外可以更换驱动器到电机为屏蔽线,一端三类接地;加电抗器、滤波器等这是电磁兼容性问题,单独打了个2.5米深的接地桩,用16平方的铜芯线接到柜内,但只要一激活驱动器,就会在柜内接地铜排上产生6V左右的感应电压,驱动器有两个编码器信号接收端,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没有被干扰给伺服电机加隔离变压器或稳压电源,给旋转编码器的供电模块和运动控制器加滤波器,驱动器改接DC电抗器,驱动器位置低通滤波时间和载波率参数更改,电机动力线单独走线槽,缩短驱动器与电机的动力线距离,或者把驱动器放在电机旁边,然后脉冲信号线和编码器反馈通过长线驱动转换回到控制器。

做好的接地线(用专业接地电阻测量摇表测量的接地电阻值

小于设备规定值,数控设备一般要求不超过1欧姆),还要注意所有

接地线应该都接在同一个接地汇流排上,再经过系统接地线进入接地网;注意环境电磁兼容,对高频电磁波、射频装置等加以屏蔽;电源噪声干扰源要加以抑制、剔除,比如同一个电源变压器上或者配电母线上不要有诸如高频、大功率的整流和逆变用电装置等。

1、以上该做的都要做,有效接地,屏蔽,隔离,加磁环,

控制线和动力线不要平行,如果平行要有距离。地最好是挖很深一米以下用铜板和盐来混合做成。

2、如果有模拟弱电路,则直流电源要滤波,一个简单的方

法,就是加两个0.01uF(630V)电容,一端接在电源正负极上,另一端接到机壳上再和大地相连。很有效果。

输出高频谐波干扰,伺服使能会不会听到吱吱的声音呢?如

果是这样,不妨在伺服驱动母线电源的P、N端分别接个0.1u/630v的CBB电容到机壳上试下,效果很不错的,噪音消除,谐波干扰基本上滤掉。

网友A:
0.1uF/630V到机壳  这个不是安全的规格,Y电容不要超过4.7nF为宜。开篇建议伺服地悬浮,Y电容就达不到效果,Y去除干扰的机理就是提供了与大地的泄放回路

网友B:
点赞,辐射干扰可以试试磁环或共模电感。浪涌静电免费测试整改,欢迎加扣1277169011保留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