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定位停止

楼主(2017-10-17):
想做一个圆盘定位停止,启动变频器后,变频器加速至指定速度开始运行,停止时停在圆盘的指定位置(该位置有一个接近开关)

网友A:
如果你的转盘速度不是太快或者通过减速传动的话,你这种很方便就能实现的。如果采用编码器控制,精度可以做到很高,这种控制适用于任意角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