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寻找标志脉冲

楼主(2017-10-17):
就是我用JGB,FIB,BGB,但使JGB的方向不同时,安川伺服绝对值编码器电机停下来的位置不一样,這是为什么,求指教

网友A:
如果确实是固定的两点,可以排除干扰之类的偶然因素。或者您要咨询一下安川,它的标志脉冲有多宽,或者,它要找标志脉冲还有没有其它条件(比如速度要求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实是固定的两点,可以排除干扰之类的偶然因素。或者...

谢谢刘工的解答,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想用ICM-20105ID来控制数字舵机能否实现???

网友A:
抱歉,我不清楚数字舵机是什么东西,需要什么逻辑功能和电气规格的控制信号。

网友B(2018-07-06):
谢谢楼主!在攒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