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设备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7-10-17):
变频恒压供水设备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

)

变频恒压供水设备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

)

问:为什么变频恒压供水设备系统压力不稳容易振荡?   答:系统压力不稳,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1、压力传感器采集系统压力的位置不合理,压力采集点选取的离水泵出水口太近,管路压力受出水的流速影响太大。从而反馈给控制器的压力值忽高忽低,造成系统的振荡。   2、如果系统采用了气压罐的方式,而压力采集点选取在气压罐上,也可能造成系统的振荡。空气本身有一定的伸缩性,而且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随压力的变化而变化,水泵直接出水的反馈压力和通过气体的反馈压力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从而造成系统振荡。

  3、控制器的加减速时间与水泵电机功率不相符。一般情况下,功率越大,其加减速时间也就越长。此项参数用户可多选几个数据进行调试。比如,15KW一般为10至20秒之间。   4、控制器和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不一致,控制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定应大于或等于变频器加减速时间。

  问:为什么变频恒压供水设备小泵频繁起停?

  答:此种情况是针对工频工作的小泵而言的。在系统之中,控制器的参数中第23、24项参数“小泵压力正、负误差”设定过小。在所有主泵都关闭以后,当系统的实际压力低于设定压力与小泵压力负误差之和时,小泵则起动。随着系统压力的上升,使得系统的实际压力高于设定压力与小泵压力正误差这两者之和时,小泵则被系统关闭。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将此项参数调高一定值即可。

  问:为什么变频恒压供水设备在水泵切换时,变频器输出不为零?   答:用户首先确定控制器给变频器的控制线是否全部接好。如果变频器没有滑行停车输入信号,则必须将变频器设定为自由滑行停车的工作模式。如果变频器有此信号输入则确保和控制器接好。然后,在水泵进行切换动作时,控制器会给变频器一个滑行停车信号,即EMG信号。如果EMG信号线没有接通,会直接导致变频器过载,此类现象要绝对禁止,否则,容易损坏变频器。如果接有EMG信号线,请仔细检查线是否接实。确定接实,没有线路故障后,再用万用表检查控制器的EMG是否有输出。如果当控制器处于切换时,EMG信号没有输出,则说明是控制器有故障.另外,不论控制器的变频器控制方式是何种类型,切换时均为滑行停止模式。

  问:变频恒压供水设备 模拟输出不正常,变频器运行频率与控制器输出不符,为什么?   答:首先,应确定是什么硬件出了问题。使控制器进入手动调试状态,分别用万用表量出控制器输出0Hz及50Hz时所对应的模拟量输出值。如果控制器的模拟输出值在0Hz时大于30mV,或在50Hz时小于控制器第10项参数定标的电压值(请确定模拟输出增益为

100%),则说明控制器输出存在问题。如果随着控制器的频率变化,输出一直保持不变,说明控制器的模拟输出电路损坏;如果模拟输出值也是变化的,但不能达到最大值,可通过调节模拟输出增益解决。其次,如果控制器的输出值正常,当控制器输出达到第10项参数定标的电压值时,变频器不能达到50Hz,说明是变频器的设定值存在问题,可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增益解决。

问:控制电机的接触器无动作,电机不启动,为什么?   答:首先查看控制器操作面板上反应水泵的输出状态,可对照控制器说明书上所描述的泵的设定及运行指示状态。假如无动作,但水泵对应的操作面板上查询状态有输出,则先查看一下外部的接触器接线及接触器的继电逻辑是否正确。如果没有问题,再用万用表测量控制器相应的继电器输出,如果继电器没有输出相应的开关信号,说明控制器的继电器输出有问题。如果操作面板上查询状态也无输出指示,请查看相对应的水泵是否设定为开启状态(“变量泵”或“定量泵”状态)。

  问:为什么变频恒压供水设备压力传感器显示压力变化,而面板显示压力却不变?   答:首先应检查压力传感器和控制器的接线是否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现象存在。如果上述现象不存在,用万用表测量控制器模拟输入口的电压值。先测量SVCC端及GND端之间,如果是4.9V~5.1V之间的电压值,说明提供模拟量输入口的电源正常,则进行下一步。可将一1K欧姆滑动电阻接在控制器的输入口的三个端子,动端接P1,再测量控制器的P1端和GND端的电压是否随电阻器的阻值变化而变化。如果P1端对GND端的电压不变化,则说明控制器的模拟输出口有故障或已损坏。如果正常,则说明是远传压力表的故障,更换压力表即可。

  问:为什么在工作时系统压力高于设定值主机不停?

  答:主要原因可能是以下几项之一: 1、如果压力传感器反应的压力和面板的压力不相符,只是压力传感器的压力高于设定值,而面板反映的压力并未超出,则应查看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接线是否有问题。此时控制器主机不停是正常的。 2、如果上述情况不存在,控制器和传感器的压力相符,均高于设定压力,则应检查附属小泵的设定状态,看小泵是否为开启状态。如果小泵是关闭的,并且主机设定为到达下限频率不停机,主机不停也是正常的。如果小泵是开启的,请查看主泵的运行频率,如果运行频率并非设定的下限频率,此时说明系统正处于正常的供水过程之中,等系统将频率调低,系统的压力自然会下降。   问:为什么控制器不起泵,而变频恒压供水设备RUN灯闪烁?

  答:因为此时控制器处于定时休眠状态。用户将控制器的第37项功能代码设定为ON并规定了控制器休眠的时间,此时控制器时钟正处于这一时间段。将控制器第37项的相关参数项更改即可。

  问:变频恒压供水设备 面板始终显示P000,这是为什么?

  答:首先,检查控制器的参数设定是否正确,检查第4项参数(控制器的压力量程)是否被设定为零。如果是非零,则将控制器上压力传感器的几个端子的控制线拆下,用万用表测量SVCC端与GND端之间是否为4.9V~5.1V之间的直流电压。如果正常,此时面板应显示正常的压力范围。否则控制器已损坏。如果测量所得结果低于4.9V,说明输出模拟量的供给电源有故障。

  问:变频恒压供水设备在02报警,应如何处理?

  答:02报警,说明控制器检测到水位信号,请检查水位传感器的接线是否有问题。如果接线正常,可将接线拆下,用短接线将水位信号进行短接。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说明控制器的水位检测部分有故障。否则,说明是水位传感器的问题。

问:为什么在系统中没有配置小泵,但系统压力高后,主机会停泵

  答:查看系统中是否将小泵的允许运行打开,致使系统中虽然无实际小泵工作,但相当于虚设了一个小泵工作,导致系统压力高时主泵停机。如果系统没有设定小泵,请检查第20项是否设定了主机到频率下限停机的功能。

  问:如果在系统之中,只有一个水位信号,变频恒压供水设备控制器应怎样接线?   答:此时可将控制器的LA2短接,水位信号接入LA1上。此时应注意水位传感器所提供的信号类型,正确接入控制器方可使系统正常工作。

  问:为什么变频恒压供水设备控制器未能按设定的时间间隔定时换泵?

  答:当系统压力稳定时,水泵泵组工作状态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控制器应当按设定的时间间隔进行换泵动作。在此过程之中,如果发生过水泵切换,或是中途停过机,则水泵的定时换泵时间将重新计时。如果发生未能按设定时间间隔换泵,请连续监测控制器,如果在设定的时间段内,没有发生以上提及的情况,而且也没有定时换泵,说明控制器有故障。   问:为什么变频恒压供水设备当反馈压力低于设定压力时,长时间不启动水泵是什么原因?

  答:请用户查看控制器的设定参数的第18、19项的设定值。此2项是设置控制器的切泵压力误差的。为了防止水泵的频繁起停,允许反馈压力在设定值减此项误差值为下界,设定值加此项误差值为上界的范围之内,不作水泵的起停或者切换动作。所以,如果用户觉得控制器不启动水泵的时间太长,则应将此项参数设置得小一些。查看是否将所有水泵的运行方式设定为工频工作的方式,如果是,系统也不会起泵。   问: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变频恒压供水设备定时休眠不执行

  答:解决方法如下:a、检查时间设置是否合理,例如:时间段结束时间早于时间段开始时间; b、检查定时关机时间段是否在设定的时间段内;c、设定的时间段相对应的休眠功能是否开启。

  问:控制器与变频器的抗干扰接线如何连接?   答:为防止控制器和变频器的控制信号线受空间电磁场的干扰,可在这些控制信号线的外层接屏蔽线,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此时接线一定要注意,只能有控制器的一边或者变频器的一边选取一点作为屏蔽的接地点。这样,可保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如果屏蔽线在两端都接地,会使屏蔽线上产生电势差,不但不能提高系统的抗干扰的能力,反而加重外界对控制器的干扰。其次,将模拟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别走线,也能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