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噪音很大

楼主(2017-10-17):
空载的时候声音不是很大,正常运行的时候声音呜呜的响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是变频器还是被控电机,如果你说的是变频器,那是因为变频器模块的冷却风速加速运转,所以声音会增大,如果说的被控电机,你这个声音是不对的,要查一下具体原因。被控电机通常是发出唧唧声,这种声音在设计系统的时候如果考虑到了是可以缓解降低一部分的。

楼主:
谢谢回复,说的是电机,这个换的新的,以前那个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想想不太可能是变频器的故障问题。可能是里面的载波频率参数问题

网友B:
这个东西就尴尬了哦

网友B:
根本就不是变频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