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220V变压问题

楼主(2017-10-18):
    有一个应用,要在1km距离输送10kw的电力。因为设备是移动的,所以希望电缆和电力元件重量最轻。用户提供单相220电源。这么远的距离,直接输送是不现实的了。经计算,把220V生到660V,电缆的线径可以接受。那么问题来了。一般220V/660V的变压器都是干式变压器,重量较重。有没有类似开关电源或电子变压器哪种东西,使用高频变压,重量轻很多的变压器?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就是电子变压器呀!早有应用了。你这种规格不是常用的,要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