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igma-7伺服电机控制求助

楼主(2017-10-18):
大家好!

现在手中有Sigma-7伺服电机和对应的伺服控制单元,并且成功使用CN7端口通过USB连接电脑端调试软件SigmaWin+,在伺服的控制方面有几个问题请大家帮忙解惑。

  1. 请问可否直接使用SigmaWin+对伺服控制单元进行编程来控制电机执行工作?

  2. 若不行,是否需要额外的控制机如PLC或Arduino?

  3. 若需要额外的控制机,请问如何连接伺服控制单元?CN1端口?

网友A:
要控制器单元的也就是PLC,这样子比较好。有高速满足输出的控制器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控制器单元的也就是PLC,这样子比较好。有高速满足输...

那请问按照您的说法,是需要额外加一个PLC的控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