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和I-7017通讯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7-10-18):
松下plc和I-7017通讯程序怎么写

网友A:
看了一下I-7017的数模转换模块?主要通讯协议是MUDBUS RTU。松下PLC大部分是支持该协议的,参照模块通信协议定义,做出来不难。有问题加Q16193972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I-7017的数模转换模块?主要通讯协议是MU...

可以通讯上,但是接受的数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