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知道选择工业触摸屏有这么多技巧

楼主(2017-10-18):
触摸屏又被工业上成为人机界面,是一种新的电脑输入设备。一般在工业上,触摸屏按照材质分为电阻式、红外线式、电容感应式以及表面声波式。

电阻式触摸屏是利用压力感应进行控制。屏幕较薄,任何物体触摸都可以显示,但容易被划伤。

红外线触摸是屏利用红外线通断检测并定位。用户选用透光性能好的挡板, 并加以抗反光处理,可以得到很好的视觉效果。但是,受到红外线发射管体积的限制,不可能发射高密度的红外线,所以这种触摸屏的分辨率不高。

电容感应式触摸屏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分辨率高,透光率等能够满足各方面要求,但绝缘的介质不能够感应工作。

表面声波式触摸屏是超声波的一种,在介质(例如玻璃或金属等刚性材料)表面浅层传播的机械能量波。技术稳定,而且表面声波触摸屏的控制器靠测量衰减时刻在时间轴上的位置来计算触摸位置,所以其精度非常高。但它工作环境要求较高,空气中的灰尘覆盖在触摸屏四周的反射条纹或换能器上时,就会影响系统的正确定位。

东方松柏科技针对挑选触摸屏有以下几点建议

1、如果您使用的是电容式触摸屏,那么建议您在第一次使用时,首先先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好电容触摸屏所需要的驱动程序,然后用手指依次单击屏幕上的“开始”/“程序”/“Microtouch Touchware”来运行屏幕校准程序,校准完成以后,系统自动将校准后的数据存放在控制器的寄存器内,以后再重新启动系统后就无需再校准屏幕了。

2、在使用电阻式触摸屏时,如果发现光标不动或者只能在局部区域移动时,您可以查看触摸屏的触摸区域是否被其他触摸物压住,例如一旦触摸屏被显示器外壳或机柜外壳压住了,就相当于某一点一直被触摸,那么反馈给控制器的坐标位置就不准确,光标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定位了。如果是机柜外壳压住触摸区域您可以将机柜和显示器屏幕之间的距离调大一点,如果是显示器外壳压住触摸区域,您可以试着将显示器外壳的螺丝拧松一点试一下。

3、为了保证触摸屏系统的正常工作,除了要保证系统软件的正确安装之外,大家还必须记得在一台主机上不要安装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触摸屏驱动程序,这样会容易导致系统运行时发生冲突,从而使触摸屏系统无法正常使用。

4、如果在中途操作电容触摸屏时,重新改变了触摸屏的显示器分辨率或显示模式,或者是自行调整了触摸屏控制器的刷新频率后,感觉到光标与触摸点不能对应时,都必须重新对触摸屏系统进行校准操作。

5、一旦系统在更换显示分辨率、调整屏幕大小和第一次安装时都有会出现单击不准或漂移,需启动应用程序中自带的定位程序重新定位,不过大家在定位时,最好要使用比较细的笔或指尖进行定位,这样比较准。

6、如果用手或者其他触摸物来触摸表面声波触摸屏时,触摸屏反应很迟钝,这说明很有可能是触摸屏系统已经陈旧,内部时钟频率太低,或者是由于触摸屏表面有水珠在移动,要想让触摸屏恢复快速响应,必须重新更换或者升级系统,或者用抹布擦干触摸屏表面的水珠。

7、不要让触摸屏表面有水滴或其它软的东西粘在表面,否则触摸屏很容易错误认为有手触摸造成表面声波屏不准。另外在清除触摸屏表面上的污物时,您可以用柔软的干布或者清洁剂小心地从屏幕中心向外擦拭,或者用一块干的软布蘸工业酒精或玻璃清洗液清洁触摸屏表面。

了解更多产品资讯请访问东方松柏公司官网www.detu.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