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三菱plc比较指令的问题
非法少年。。

楼主(2017-10-18):
一个加一指令INCP D0,在T0设定值内D0的递增值超过了D2的设定值m0为on,这个程序用什么指令,谢谢各路神仙

网友A:
占个沙发,帮忙顶一下子,可以的

非法少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个沙发,帮忙顶一下子,可以的

0.0帮帮忙啊非常急

网友B:
设检测点是X0程序为

LD X0

LNCP D0

LDI T0

LD> d0 d2

OUT M0

网友C:
INCP 是加一脉冲指令
K1M0是代表 M3 M2 M1 M0
初始M0=0 M1=0 M2=0 M3=0
执行INCP指令一次后
M0=1 M1=0 M2=0 M3=0
再执行INCP指令后
M0=0 M1=1 M2=0 M3=0
第三次执行INCP指令后
M0=1 M1=1 M2=0 M3=0
第四次执行INCP指令后
M0=0 M1=0 M2=1 M3=0
如此往下

网友D:
发不了图片,凑合着看着吧,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

ld x0

out m255

out t0 k20

ld m255

and m8012

out m256

ldp m256

Incp d0

ldi t0

cmp d0 d2 m0

网友E:
运用比较指令 ld d0>d2或者 cmp d0 d2 m0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设检测点是X0程序为LD X0LNCP D0LDI T...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发不了图片,凑合着看着吧,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ld ...

经测试,是可以上传图片的呀

网友H:
这种求助都有人帮忙回复,也是闲的蛋疼了。自己不去研究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发不了图片,凑合着...

网友J(2017-11-26):
楼上答疑很积极,不知道对楼主有所帮助否

网友K:
脉冲加一指令并联一个计数器判断他的递增值  然后比较计数器和d2

网友L(2018-06-05):
请问一下 三菱Q中LDPI什么时候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