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NX100,怎样让程序中的io后面显示注释

楼主(2017-10-19):
安川NX100,怎样让程序中的io后面显示注释

网友A:
汉字好像是导出来电脑编辑的吧

网友B:
先存檔

在將檔案由電腦開啓文字檔

就可以編輯中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汉字好像是导出来电脑编辑的吧

不是中文 ,io信号有注释, 但是在程序中不能显示,知道要改什么参数么?

网友C:
    保存到U盘,在电脑上笔记本编辑。

网友D:
用什么软件编辑啊

网友E(2018-02-23):
用TXT打开,把你拼音命名改成汉字,标点保留

网友F(2019-05-16):
用TXT打开,把你拼音命名改成汉字,标点保留,再下载到机器人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