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计算偏心轮偏心距公式1

楼主(2017-10-19):
如图 一个30齿的齿轮与一个44齿的偏心轮齿合,齿轮与编码器同心安装,600脉冲

偏心齿轮直径135mm 偏心距5mm

偏心轮带动的是一个压辊,压辊在偏心轮的带动下 可以上下,现在就是求偏心轮角度变化对应的压辊上下移动距离?

谢谢大家!

提供准确答案的师傅,有赏金酬谢!

楼主:
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可以安装一个原点接近开关啊!再计算转一圈,上升下降的距离,就可以算出一个比例啦!很简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安装一个原点接近开关啊!再计算转一圈,上升下降的距...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偏心轮它的升角并不是固定的

是一段曲线

所以按平常的比例来算是不准确的

必须用三角函数 来算

但是这个三角函数我不懂

网友B:
基本看不明白。

有懂的人吗?你帮楼主解释一下可以吗?

网友C:
偏心轮?偏心半径?我也学习下

网友D:
X平方+2*5*COS<*X+5*5=(67.5)平方

网友D:
压辊上下距离为X-62.5

网友E: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这个偏心轮是用来调节压辊高度的东西,而编码器可以测得压辊精确的旋转角度,你想知道这个角度对应高度,方便可以直接通过电气直接控制压辊高度?

网友E:
如果真如我所说的话,这就有很多不同的机械结构不同的算法,你最好把机构拍全。

网友F:
9楼说的对,请将机构的轴向视图拍全,就方便提出解决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辊上下距离为X-62.5

谢谢您的回复!

您用的是直角三角函数吧

二我们这个偏心轮X的高度是在变化的

这样计算应该是不对的。

而且您的三角形怎么是外面那个大三角?

应该是里面那个小三角吧?

网友D:
COS<0~180值对应1~-1,X值对应62.5~72.5,X-62.5对应0~10mm

网友D:
看你还顶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有图有公式你还是不懂,一元二次的方程式,编程更不用说了。

楼主(2017-12-14):
好好啊啊啊 啊

楼主:
好好阿豪是Sam是敬爱啊是是啊的 啊啊 啊

网友G(2018-01-14):
首先你要有个原点检测,这时候辊移动距离是0,作为起点。44/30*600,辊一个来回能收到的脉冲约880个,那5mm位移对应440个脉冲,脉冲当量出来了,每周清零从新开始,收到多少个脉冲对应多少距离。

网友G:
零点位置偏心轮的角度有,根据收到的脉冲数,也能算出此时的偏心轮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