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这种电机的线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7-10-19):
如图,另外铭牌上的10KW 56V,其中56V是指什么电压,谢谢~!

网友A:
似不似温控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不似温控的呀

嗯嗯,刚请教到了,是温控线和A、B编码器

网友B:
这电机是什么品牌?感觉外观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是什么品牌?感觉外观很不错

海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不似温控的呀

再请教马达上的56V是指什么电压啊?

网友C:
左边应该是编码器线,右边测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