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减压阀的工作原理及使用特点

楼主(2017-10-19):
                                              蒸汽减压阀的工作原理及使用特点

     蒸汽减压阀的工作原理

     蒸汽减压阀是一种利用蒸汽自身能量来调节与控制管路压力的智能型阀门。通过调节阀减压导阀,即可设定主阀的出口的蒸汽压力。瓦特先导隔膜式减压阀出口压力不因进口压力、负载流量的变化而变化,安全可靠地将出口压力维持在设定植上,并可根据需要调节设定值达到减压的目的。

    瓦特先导隔膜式减压阀减压精确,性能稳定、安全可靠、安装调节方便,使用寿命长。 蒸汽减压阀是采用控制阀体内的启闭件的开度来调节蒸汽的流量,将蒸汽的压力降低,同时借助阀后蒸汽压力的作用调节启闭件的开度,使阀后压力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在进口压力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保持出口压力在设定的范围内,保护其后的用汽设备。

    减压阀由一个直接作用式先导阀控制主阀的开启度,而先导阀的输出是由控制弹簧的设定压力与下游反馈压力的平衡而控制。 这种结构设计一方面双阀芯的结构消除了上游压力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下游反馈压力与设定值之间的差异经主隔膜放大,使得减压阀反应非常灵敏,从而保证了下游蒸汽压力的稳定。 瓦特先导隔膜式减压阀在管道中一般应当水平安装。蒸汽减压阀的工作由阀后压力进行控制,当压力感应器检测到阀门压力指示升高时,减压阀阀门开度减小;当检测到减压阀后压力减小,减压阀阀门开度增大,以满足控制要求。

   蒸汽减压阀——该阀门的减压比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高于系统值;即使在最大或者最小流量时它也应该能够对正作用或者反作用控制信号做出响应。 这些阀门应该针对有用控制范围选择,即最大流量的20%到80%。正常为等比型或者具有等比特性。这些类型的阀门本身具有比例控制所要求的最佳流量特性及流量范围。

    蒸汽减压阀的安装和维护应注意以下事项:

1.为了操作和维护方便,该阀一般直立安装在水平管道上。

2.减压阀安装必须严格按照阀体上的箭头方向保持和流体流动方向一致。如果蒸汽不清洁含有一些杂质,必须在减压阀的上游进汽口安装过滤器。如果蒸汽干度不够,要安装汽水分离器。

3.为了防止阀后压力超压,应在离阀出口不少于1M处安装一个安全阀。

瓦特PRV2000先导式减压阀的特点

A,由于主隔膜的放大效应,,在合适的选型下,蒸汽压力可以精确控制在0.2bar的偏差范围内。

    B,由于采用了双阀芯的结构和下游压力反馈系统,使得减压阀既不受上游供汽压力变化影响,也不受下游用汽负荷变化的影响。真正实现减压稳压的效果。

 C,减压阀的的调节比比较大,流量调节比可以到10:1,而压力调节比可以到12:1.

 D,相比较其他类型的减压阀,瓦特PRV2000系列减压阀的流通能力很大。

   E,硬化的阀芯阀座,能够增强减压阀的使用寿命,有非常好的低负荷抗冲蚀能力。

 F,瓦特PRV2000先导式减压阀适合关键设备的压力控制,但对蒸汽的品质要求较高,需要系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