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特殊寄存器

楼主(2017-10-20):
求教松下PLC fp-x  c60t

当他控制伺服时 怎么读取当前伺服所在位置的脉冲 找了好久也没有当前值的特殊寄存器 就类似于欧姆龙plc中A276(脉冲输出当前值)

如果读取不到这个值 怎么确定伺服下一个位置目标值

网友A:
DT90348 应该是CH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90348 应该是CH0的

太谢谢你了,那DT90350定义的是目标值 是记录伺服走完后的脉冲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