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故障现象7111

楼主(2017-10-20):
ACS800-04M-0210-3+D150变频器带小负载0.75KW启动后,直流母线逐渐降低,50HZ时,母线电压480V.带132KW负载启动,直流母线也降低,到30HZ,报故障7111,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A:
认真看一下说明书140页

楼主:
参数设置没有问题啊,一直运行中,闲置1年后,启动出现的故障现象。

网友A:
闲置一年?检查一下,有没有丢参数。没丢就是坏了,你也可以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有没有效果,没有的话只能找ABB的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置一年?检查一下,有没有丢参数。没丢就是坏了,你也可以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有没有效果,没有的话只能找ABB的技术了

谢谢了。交流输入正常,制动斩波关闭后,直流母线电压还是逐渐降低。问ABB技术也没解决问题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工况要求。你检查一下这个电阻,你换个ABB的技术人员,或者叫他们技术团队给个解决方案。

网友B:
检查一下电容是否容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电容是否容量不足

谢谢,我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WANG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检查一下电容是否容量不足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测试下

4个4700微法的电容测量了,其中有一台4900微法,其余三台4700微法,电容怎么会变大呢?应该不会对母线电压逐渐降低有影响吧?

网友D:
挺好,就是积分不够,怎么赚啊。7

网友E(2017-11-26):
闲置一年之久的东东,在使用前需要先测试的,直接使用出问题机会大啊

网友:
估计是电容器问题,需要检查直流电流电容器是否正常

网友F(2017-12-29):
估计是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G:
7111,不应该是制动电阻器连接错误。 么

网友H(2018-01-31):
制动电阻连接错误??

网友I(2018-03-22):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