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通过光纤链接10台西门子200SMARTPLC

楼主(2017-10-20):
上位机和现场距离50公里,通过光纤链接10台西门子200 SMART PLC和10个摄像头,每台PLC配一个摄像头,每个PLC之间距离5公里左右,一个50公里光纤到现场,分路器分出10路每路转成两个网线,分别接PLC和摄像头,上位机那边的光纤出来两根网线一个接录像机一个接工控电脑。请教各位大佬,这样布置有什么问题么,使用这么多的转换设备会不会出现链接不上的情况。

网友A:
这是个大项目啊,在布线的时候肯定要预留或直接增加信号放大器或转换器。

网友B:
主干网用光纤是没有问题的,转接设备的性能需有保障,总体问题不太大!

网友C:
咨询厂家是一条好的捷径

网友D:
50公里还走光纤,还不如走公网呢,VPN呢

网友E:
SMART 200自带的网口不具备TCP通讯协议,你得换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