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与三菱PLCCC-Link通讯

楼主(2017-10-20):
求助!FANUC与三菱PLC CC-Link 通讯

    求助一些知识和设置方法    本人没用过CClink通讯方式,万分感谢》》》

楼主:
FANUC这边呢!是和D网差不多吗?

引用 网友A:
三菱CC-LINK设置方法很简单

网友B:
按说明写好报文,分配地址就行了。注意的是,机器人要按两个站配置,否则会有个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