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总线控制伺服的优点

楼主(2017-10-20):
伺服运动控制采用总线系统解决方案,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很高性价比,与传统方案的优势如下:

1、 节约布线成本,减少布线时间,减小出错机率。PLC的一个总线通讯口可以连接多

台伺服,伺服之间用简单的RJ45口插接即可,缩短施工周期。

2、 信息量更大:全数字信息交互,可以双向传输很多参数、指令和状态等数据;脉冲

方式只能单向传送位置或速度信息,无法获取伺服的更多状态或参数。

3、 精度高,数字式通讯方式:无信号漂移问题,指令和反馈数据精度可达32-bit

4、 可靠性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不会出现丢脉冲现象。脉冲/方向控制在高速脉冲时,

会不可靠。

5、 降低系统总成本,当超过两台以上伺服时,不用调整PLC配置,而传统方案需要增

加脉冲或轴控模块,伺服台数较多时甚至需要改用更高等级的PLC硬件才能满足要求。

6、 可开发软件功能更强大的设备,而无需额外硬件或接线:PLC能够实时通过总线监

视伺服电机出现的故障,并在HMI上显示出来。同时PLC还可以监视伺服电机实际位置、实际速度等信息,也可以根据需要由程序自动调整伺服参数。可实现在HMI中设定伺服参数,而不用到伺服面板修改,简捷直观不易出错。

7、 采用标准的运动功能块库,提高编程调试效率:采用CAN总线系解决统方案,避免

了传统脉冲方向控制方式的编程量大、调试复杂等问题,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成本和时间。

8、 可以实现远距离控制,在生产线设备很长,或伺服数量较多时十分方便、安装成本

低。

9、 易扩张:当设备有可选轴或后期可能增加轴时十分方便,PLC配置不用增加硬件,

接线十分简单。

10、 可维护性更强,有更多的状态信息和诊断信息。

数控和运动控制采用总线控制目前在欧美非常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