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工控网账号登录了又提示没有登录

楼主(2017-10-20):
为什么我的工控网账号登录了又提升没有登录。。。密码肯定正确的,微信扫码提示成功了,但是点开帖子还是提示没有登录??

网友A:
刷新一下,有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B:
偶尔会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网络速度太慢,导致登录状态没有显示出来。

还有一种就是缓存引起的,可以清理一下缓存,重新登录即可。

如果是网速问题导致状态没有显示出来,可以强制刷新页面试试。

网友D(2020-06-19):
感谢楼主分享了资料,下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