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与MCGS的连接

楼主(2017-10-20):
下面是我用三菱QPLC与昆仑(MCGS)做的一组通信连接。不知道是那个地方出现问题导致通信不了。往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有,我是来找答案的

网友B(2019-03-12):
看来是没有人解决啦

网友C:
需要需要学习学习,可惜积分不够下不了呀

网友D(2019-09-14):
驱动配置检查下,再就是M点的地址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