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施耐德TM218PLC通讯的输出继电器只能读不能写

楼主(2017-10-21):
我在使用MCGS做主站、TM218做从站通讯时,设置[0区]输出继电器为读写,但是MCGS只能读PLC的Q的状态、无法写入到PLC,也就是调试时修改PLC内部的Q状态、MCGS能读取到数据,但是修改MCGS的Q状态、过1秒之后就会自动变的和PLC内的Q的状态一样。且用串口调试软件读取数据,MCGS写入PLC没有数据传输,但是MCGS读取PLC的时候的数据又是正确的。这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不是MCGS,是PLC通讯设置问题,看看TM218是否设置成读写了,

楼主(2017-11-21):
引用 网友A:
不是MCGS,是PLC通讯设置问题,看看TM218是否...

问题里已经说过了,是设置成读写的,但是就是只能读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