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欧姆龙温控表PLC宏协议问题

楼主(2017-10-21):
这是欧姆龙CJ2M-CPU14 CJ1W-SUS32与E5EC的通信协议,后面那个010320000001 指的是什么啊

楼主:
还有那个01032103  Rdm 这个2103 是什么意思。。。

楼主:
例: CJ1M+CJ1W-SCU41-V1 的通讯模块,使用协议宏模式通过Modbus-RTU协议来读取 3G3MV 的 0024 寄存器(输出频率)数据。
3G3MV 站点号设置为 01,CJ1W-SCU41-V1 单元号为 0,串口 1, 发送命令为 16 进制的 010300240001 校验码。
注: 01 为站点号, 03 为读功能码,0024 为寄存器地址, 0001 为读取寄存器个数,校验为 CRC16 校验。
反馈命令为 16 进制的 010302□□□□校验码。

0024 和 上面的2000 是一样的么,这个寄存器地址指的是哪个的寄存,,为什么5个温控表的寄存器地址都一样是2000,下面010324060002 为什么又重复了一次 2406 指的是啥,不一样么。

楼主:
高手在哪里,2000 和2103 2406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看通讯手册也不太明白。。

网友A:
那时候刚参加工作时候,见同事搞过协议宏,是和仪表通信的,那时候网上有例子的,比较麻烦的。

网友B:
很久不用就忘记了,学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 CJ1M+CJ1W-SCU41-V1 的通讯模块...

说明书没有看明白:  2000也好, 2406也好, 都有各自己的定义,温控器,变频器对应的定义也不同, 这里只把温控器的定义拿出来, 直接上图会很清晰. 找本《E5CC通讯手册》看一下, 第5章有变量区域的介绍。

网友D:
你再翻翻手册,应该有无程序通讯,我做过三菱FX系列与E5CC表的无程序通讯,就是在手册中找到的

网友E:
围观 紫薯布丁。。。。。。。

楼主:
翻了好多手册,我也已经看明白了,还有一个不明白的东西能不能请教您!就是01060000 这个动作指令是怎么用。具体是这样的

看手册没看懂,0000动作取的是什么命令值,要做温控表的自整定协议。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皮皮我  例: CJ1M+CJ1W-S...

网友F:
1楼说得正确,学习了

网友G:
3G3MV 站点号设置为 01,CJ1W-SCU41-V1 单元号为 0,串口 1, 发送命令为 16 进制的 010300240001 校验码。

网友H:
级别太低,完全看不懂

我就是来学习,来顶贴,来助攻,来创造奇迹的

网友I(2023-04-05):
NX1P写的3轴抛光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