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伺服的极限问题

楼主(2017-10-21):
松下plc回原点过程中 怎么设置(程序里怎么写)才能让轴在戳碰到上极限(下极限)的时候自动反向  有没有类似欧姆龙的A540.08(A540.09)这样的限位输入标致的特殊寄存器

楼主:
自顶下 求高手

网友A:
要选择回原点方式,有介绍,看松下定位资料,还要看是哪款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择回原点方式,有介绍,看松下定位资料,还要看是哪款...

plc是松下FP-X C60T 刚接触松下的PLC 伺服驱动器是松下MBDJT2210

可以回原点  就是两个极限不知道怎么设置 在回原点的过程中碰到极限后往回动作

网友B:
可以用F171或F172指令,二次回原点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C:
要选择回原点方式,有介绍,看松下定位资料,还要看是哪款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