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怎么修改当前位置(过程值)

楼主(2017-10-21):
用FPXH的数据表控制单轴运动,在合适的位置想把这个位置设置为原点,所以想把这个位置的过程值(当前值)修改为0,但手册里看到这个过程值是只读的,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B(2017-11-21):
可以把当前位置点设置为原点的坐标。

网友C(2018-06-12):
有数据表设置回参的功能,里面有设当前位置为零点的指令,具体的查一下F380-F383,记不清了

网友D(2020-09-03):
用F385修改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E(2022-02-18):
屏幕截图 2022-02-18 091148.png用385写入指令将要写入的过程值写入进去就好了

网友F:
轴信息区,偏置地址0002-0003,写0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