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精确位置控制请教

楼主(2017-10-21):
用的是FPXH的位置表控制单轴运动,想让滑块在导轨的3个位置循环运动,这三个位置的定位精度要求很高,重复定位精度要求在0.005毫米。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A(2018-01-04):
该循环运动必须是重复定位吗,还是可以周期运动,那样的话每周都0校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