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多从(485、232)

楼主(2017-10-21):
触摸屏设置485通讯作为主,连接的有,一块电路板是modbus 485通讯,一个信号变送器是modbus 232通讯。因为触摸屏是7062KX 只有一个com口,能否用485转232转换器,然后设置两个地址,将他们作为485总线上两个从站?另外,触摸屏会主动向电路板发送指令,主控板返回数据,但是只能向信号变送器写数据,因为信号变送器不返回数据。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触摸屏只有当输入数据点击确定后,数据才会更新进信号变送器,与其通讯状态才会更新一次,然后就保持状态直到再次点击确定才会再次通讯更新一次。与信号变送器通讯用的是modbus  rtu

网友A:
谁告诉你需要点击才更新??

触摸屏随时都在读取通讯对象数据实时进行更新的

网友B:
可以将232转换为485进行通讯,前提是你的232通讯能够设置地址,触摸屏与信号变送器进行通讯看你怎么配置了,不知道你的触摸屏是否支持单次通讯或条件触发通讯。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将232转换为485进行通讯,前提是你的信号变送器能够设置通讯地址吗,如果有通讯协议支持那就能做。触摸屏与信号变送器进行通讯可以通过策略里面实时采集,不需要按钮点击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将232转换为485进行通讯,前提是你的信号变送器能够设置通讯地址吗,如果有通讯协议支持那就能做。触摸屏与信号变送器进行通讯可以通过策略里面实时采集,不需要按钮点击确认。

电路板地址是1-11,信号变送器地址设为12。触摸屏可以读取电路板数据,电路板有应答返回,但是信号变送器不发数据,只接受写数据,它要转换成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将232转换为485进行通讯,前提是你的信号变送器能够设置通讯地址吗,如果有通讯协议支持那就能做。触摸屏与信号变送器进行通讯可以通过策略里面实时采集,不需要按钮点击确认。

电路板可以。但是信号变送器只接受写数据,就是触摸屏要主动发数据给变送器,用的modbus  rtu 协议有没有问题,有个串口数据转发是什么用处

网友D:
一机多屏或者一屏多机都是485通讯,当初用的维纶好像就是这样。触摸屏通讯一直有,只不过它同时也是人机输入设备,就像按完按钮设备才会启动一样

网友E:
接口只有一个,但里面定义了485和232,并且针脚不同,应该可以232和485同时使用,本人使用威纶通的经常232和485同时使用

网友F:
对的,有什么用什么,同时使用没问题

引用 网友E:
接口只有一个,但里面定义了485和232,并且针脚不同...

网友G:
触摸屏随时都在读取通讯对象数据实时进行更新的

网友H:
积分不够,留言凑...。

网友I:
信号变送器是modbus 232可以转modbus 485通讯,前提是能支持这种通讯方式,能设置站号啥的。

网友J:
1楼说得正确,学习了

网友K:
改了也没用,信号变送器能改站号吗

网友L:
那一个com口九针 78针脚是485 235针脚是232通讯 可以同时用的

网友F(2018-02-08):
只要转换器的地址可设置就当然可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积分不够,留言凑...。

网友N(2018-05-24):
楼上有人说到了,触摸屏也许只有一个串口但引脚定义了485和232可以自制一段线

网友O(2019-04-18):
只能制作一根特制的线,把485和232用在一起

网友P(2019-09-15):
引用 网友I:
信号变送器是modbus 232可以转modbus 4...

信号变送器要能设置站号

网友Q(2021-03-18):
串口针脚不同可以同时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