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NPN(源型)和PNP(漏型)传感器的接线说明(转)

楼主(2017-10-21):
传感器根据输出类型可以分为NPN(有人称为源型传感器)和PNP(有人称为漏型传感器)两大类;两种类型的传感器都有3个引脚,分别接24V、0V、Out(信号输出),那么西门子S7系列PLC都支持什么类型的传感器呢?

西门子PLC和模块所支持的传感器类型

1、西门子S7-200所支持的传感器类型?

S7-200系列的输入端既支持源型也支持漏型,所以既可以接NPN传感器也可以接PNP的传感器(具体接法请参考第二步),其他型号可以参照产品手册(如下图):

NPN、PNP传感器和PLC的接线

2、西门子S7-200smart所支持的传感器类型?

S7-200smart与S7-200一样输入端既支持漏型也支持源型,所以既可以接NPN传感器也可以接PNP的传感器(具体接法请参考第二步),其他型号可以参照产品手册(如下图):

NPN、PNP传感器和PLC的接线

3、西门子S7-1200所支持的传感器类型?

S7-1200输入端既支持漏型也支持源型,所以既可以接NPN传感器也可以接PNP的传感器。(具体接法请参考第二步),其他型号可以参照产品手册(如下图):

NPN、PNP传感器和PLC的接线

4、西门子S7-300所支持的传感器类型?

S7-300的DI模块很多,要具参数分需要在硬件组态中查看(具体接法请参考第二步)

(1)S7-300的大部分DI模块均为漏型(应该选取PNP型的传感器),在硬件组态时不提示源型还是漏型,就是默认为漏型的意思,如:321-1BL00:

NPN、PNP传感器和PLC的接线

(2)S7-300的源型DI模块(应该选取NPN传感器),如:6ES7 321-1BH50-0AA0:

NPN、PNP传感器和PLC的接线

(3)源型/漏型两用式DI模块(既可NPN也可以PNP型传感器):如:6ES7 321-1BP00-0AA0

NPN、PNP传感器和PLC的接线

5、西门子S7-1500所支持的传感器类型?

S7-1500系列中现推出的DI模块有漏型,接PNP型传感器(具体接法请参考第二步)。如:6ES7 523-1BL00-0AA0

NPN、PNP传感器和PLC的接线

有支持源型的DI模块,接NPN型传感器(具体接法请参考第二步)。如:6ES7 131-6BF60-0AA0

NPN、PNP传感器和PLC的接线

NPN、PNP传感器的接线方式

1、首先了解下PLC输入端的类型

西门子PLC输入端源型和漏型的定义:源型、漏型是根据PLC接线端子上I点的电流流向来区分的(西门子PLC与三菱PLC的定义相反,三菱PLC定义:源型、漏型是根据COM端电流流向来区分)

源型:电流从I点流出时,意为电流源头;

漏型:电流从I点流入时,意为电流流向处;

2、NPN传感器接入PLC(对于西门子PLC来说是源型输入接法)

电流走向:24V+----COM端----I0.0(电流从I点流出)----传感器out端----传感器0V端----0V,如下图:

NPN、PNP传感器和PLC的接线

3、PNP传感器接入PLC(对于西门子PLC来说是漏型输入接法)

电流走向:24V+---传感器24V----传感器out端----I0.0(电流流入I点)----COM----0V,如下图:

NPN、PNP传感器和PLC的接线

传感器的分类

1、NPN(源型):当导通时输出低电平

当导通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0V。

NPN、PNP传感器和PLC的接线

NPN型传感器根据安装逻辑方式不同分为3小类

  • NPN-NO(常开型):不接通时无输出;接通时输出低电平;

  • NPN-NC(常闭型):不接通时输出低电平;接通时无输出;

  • NPN-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两个out输出端(一开一闭)。

2、PNP(漏型):当导通时输出高电平

当导通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24V。

NPN、PNP传感器和PLC的接线

PNP型传感器根据安装逻辑方式不同分为3小类:

  • PNP-NO(常开型):不接通时无输出;接通时输出高电平;

  • PNP-NC(常闭型):不接通时输出高电平;接通时无输出;

  • PNP-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两个out输出端(一开一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