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2000系列三菱触摸屏使用总线连接时的故障

楼主(2017-10-22):
GOT和可编程控制器CPU通过总线连接时发生故障,且在确认系统报警之后也未找到原因时,请实施本节的故障排除处理措施。
1、出错位置的确定
   在确定出错位置并对顺控程序进行修改、或是更换确定的模块后,确认是否还会出错。
   如仍然出错,应是其他原因。请参照以下内容,进一步缩小出错位置的范围。
  1)、确认可编程控制器的出错
   Step1. 使用GXWorks2等,查看可编程控制器上检测出哪个出错。
   Step2. 根据可编程控制器的出错信息,确认各模块、电缆的安装状态及接地状态。
  2)、确认出错的时机
   (a) 接通电源或复位后立刻出错
      应是在可编程控制器的初始处理时,检测出了出错。
      这种情况下,多数时候无法确定出错模块,请使顺控程序只使用END命令,并逐一拆卸
      所安装的模块。当模块拆卸后出错不再发生,则说明问题出在该模块。
   (b) 特定的操作或在数秒钟后出错
      很有可能是顺控程序检测出了出错。
      请确认出错的出错步及该部分的顺控程序。
      或令顺控程序仅执行END命令,可以确认在整个顺控程序中是否有问题。
   (c) 特定机器动作时出错
      应是噪声引起的误动作。
      请确认是否在靠近动作机器的地方铺设了总线电缆等信号线。
      靠近动作机器铺设时,请使信号线与动作机器保持100mm以上的距离。
  3)、出错模块的确定
   请根据可编程控制器的出错代码或特殊寄存器的信息,确定出错的模块。

2、缩小出错位置的范围
  如更换了出错的模块后还是无法恢复,则应是因其他模块的影响引发的出错。
  从系统上最远的模块开始,按由远及近的顺序逐一拆下扩展电缆、总线连接电缆,确认各状态下的出错情况。
  如出错不再发生,则此时拆下的模块或扩展电缆、总线连接电缆就是造成出错的原因。
  缩小出错位置范围的示例如下所示。(使用QnASCPU、扩展基板时)

  要拆卸扩展基板时,通过对顺控程序只使用END指令,就不会再发生起因于顺控程序的出错,
  这样更容易确认出错的发生情况。发生频率不高时,请在拆下模块等设备的状态下,观察一段时间。
  在因噪声等引起误动作时,该方法在确认噪声从何处侵入上也非常有效。

3、故障排除的具体例子
  以如下系统为例,对可编程控制器CPU实际出错时的故障排除进行说明。(使用QnASCPU、扩展基板时)

  确认可编程控制器CPU中发生的发错代码/出错步等(确定出错状况、出错位置) ==>
  可编程控制器CPU发生“SP.UNIT DOWN” ==>
  切断GOT的电源,切断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 ==>
  更换可编程控制器CPU ==>
  接通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接通GOT的电源==>
  继续出错(并非可编程控制器CPU的故障) ==>
  切断GOT的电源,切断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 ==>
  拆下GOT①的总线连接电缆的输出侧(缩小出借位置的范围)==>
  接通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接通GOT的电源 ==>
  不发生错误 ==>
  确定是GOT①与GOT②间连接的总线连接电缆异常,更换总线连接电缆 ==> 退出

网友A(2017-12-29):
LSJS 称重模块  混合型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