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手动转矩提升参数设定

楼主(2017-10-22):
对低频区的电压降低进行补偿,以改善电机在低速范围内的电机转矩降低现象。
 . 根据负载调整低频区的电机转矩,以增大启动时的电机转矩。
 . 使用RT信号或X9信号,可切换三种转矩提升。
 ┌──┬──────┬───┬────┬─────────────┐
 │Pr. │名称        │初始值│设定范围│内容                      │
 ├──┼──────┼───┼────┼─────────────┤
 │0   │转矩提升    │6%*1  │0~30%   │0Hz时的输出电压按%设定。  │
 │G000│            ├───┤        │                          │
 │    │            │4%*2  │        │                          │
 │    │            ├───┤        │                          │
 │    │            │3%*3  │        │                          │
 │    │            ├───┤        │                          │
 │    │            │2%*4  │        │                          │
 │    │            ├───┤        │                          │
 │    │            │1%*5  │        │                          │
 ├──┼──────┼───┼────┼─────────────┤
 │46  │第2转矩提升 │9999  │0~30%   │RT信号为ON时设定转矩提升值│
 │G010│            │      ├────┼─────────────┤
 │    │            │      │9999    │无第2转矩提升             │
 ├──┼──────┼───┼────┼─────────────┤
 │112 │第3转矩提升 │9999  │0~30%   │X9信号为ON时设定转矩提升值│
 │G020│            │      ├────┼─────────────┤
 │    │            │      │9999    │无第3转矩提升             │
 └──┴──────┴───┴────┴─────────────┘
  *1、FR-A820-00077(0.75K)及以下,FR-A840-00038(0.75K)及以下的初始值。
  *2、FR-A820-00105(1.5K)~FR-A820-00250(3.7K)、FR-A840-00052(1.5K)~FR-A840-00126(3.7K) 的初始值。
  *3、为 FR-A820-00340(5.5K)、FR-A820-00490(7.5K)、FR-A840-00170(5.5K)、FR-A840-00250(7.5K) 的初始值。
  *4、为 FR-A820-00630(11K)~FR-A820-03160(55K)、FR-A840-00310(11K)~FR-A840-01800(55K) 的初始值。
  *5、为 FR-A820-03800(75K)及以上、FR-A840-02160(75K)及以上的初始值。

1、启动转矩的调整
 . 按 Pr.19基准频率电压为100%,用百分数在Pr.0(Pr.46、Pr.112)中设定0Hz时的输出电压。
 . 请逐步进行参数的调整(约0.5%)并随时确认电机的状态。设定值过大,会导致电机过热。最大值请以 10%左右作为参考值。

2、设定多个转矩提升(RT信号、X9信号、Pr.46、Pr.112)
 . 根据用途变更转矩提升时,或是用一台变频器通过切换驱动多台电机时,使用第2(第3)转矩提升。
 . 当RT信号"ON"时,Pr.46第2转矩提升有效。
 . Pr.112第3转矩提升在X9信号置于ON时有効。X9信号输入所使用的端子可以通过在Pr.178~Pr.189(输入端子功能选择)
中设定为 "9" 来进行 X9 信号功能的分配。

[备注说明]
 . RT(X9) 信号为第2(第3)功能选择信号,其他的第 2 (第 3)功能也有效。
 . 初始设定下RT信号分配在RT端子上。将Pr.178~Pr.189(输入端子功能选择)设定为"3"时,也可将RT信号分配在其他端子上使用。
 . 当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较长时或是低速区的电机转矩不足等情况下,使用时应将设定值设定得大一些。但设定过大会导致过电流跳闸。
 . 仅在选择V/F控制时,Pr.0、Pr.46、Pr.112 的设定有效。
 . 以Pr.0为初始值使用时,随着Pr.71适用电机的变更,Pr.0的设定值会自动发生变更。

 . 通过Pr.178~Pr.189(输入端子功能选择)进行端子功能分配的变更时,可能会对其他功能产生影响。   请确认各端子的功能后再进行设定。